【话题】直流电机驱动器控制端子功能都是什么(20230404)

楼主(2023-04-03):
小车的控制器坏了,我想用最简单的方式让小车跑起来,只要可以实现正反转,可以调速就行了,驱动器是好的
直流电机驱动器控制端子功能都是什么?最简单的驱动方式怎么接线

网友A:
我猜fault是故障输出。STOP是停止信号,COM是5伏的负极和信号公共端。FW是正转,BW是反转,5V+是5伏正极,LIMIT FW是类似于点动的正转。解释完全是字面意思猜测,还是找说明书是正事,

网友B:
控制器坏了,不是该考虑先换一个么
如果买不到,也可以自己用直流电源直接做一个,不过没有电子刹车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