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04):
用虚拟机安装的wincc7.5切换画面电脑直接蓝屏重启了是什么情况,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A:
虚拟机上的内存设多大?把内存参数调整一下试试。wincc也很费系统资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置的100G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把参数改大了还是不行哎。

网友B:
系统有问题了

网友C:
换成win7试试

网友D(2023-12-18):
虚拟机里的系统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