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04):
西门子TP900在程序传输过程中网线掉了报错,之后再重新传总是卡在99%的进度。
尝试做恢复出厂设置,需要OS文件,请教这个屏的OS文件存在什么目录下,软件用的博图V16。

楼主:
在官网找答案里面找到方法:http://www.ad.siemens.com.cn/productportal/Prods/HMI/Comfortpanel/Q1_download/FAQ16_Comfortpanel_download_imagelost.html
有遇到同样的问题的朋友,可以看看。

网友A:
这种屏 功能不怎么样。使用比较麻烦。故障率也挺高的。 当然品牌比较响亮

楼主:
咋没有我要的TP700呢,哪位大师知道的,请教一下

网友A:
也是V16的  好像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V16和V17都没有TP700的OS文件,可能要更低版本的才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是V16的  好像是一样的

CP就是的TP系列,已恢复成功,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