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菱3UPLC 接MR-J3-10B伺服控制接法,谢谢!

楼主(2023-04-04):
求助:三菱3U PLC和MR-J3-10B接线方法,让伺服动起来,谢谢!

网友A:
确定是10B吗,如果是 B ,这个是走SSCNET III总线的
FX3U是不支持的

网友B:
如果是-A的话主机是MT的是可以的;
-B需要FX5U/5UC配上FX5-20SSC-S 或FX5-40SSC-S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A的话主机是MT的是可以的;
-B需要FX5U/5UC配上FX5-20SSC-S 或FX5-40SSC-S ;
哪里来的如果人家说的很清楚 求助:三菱3U PLC和MR-J3-10B接线方法…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A的话主机是MT的是可以的;
-B需要FX5U/5UC配上FX5-20SSC-S 或FX5-40SSC-S ;
哪里来的如果人家说的很清楚 求助:三菱3U PLC和MR-J3-10B接线方法…哎
版主这回复不行吗?解释很明白包含换什么主机能匹配上,你这是钻尖啊。直接回复不行是简单明了,但是别人反问一句那里不行是不是还得来一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A的话主机是MT的是可以的;
-B需要FX5U/5UC配上FX5-20SSC-S 或FX5-40SSC-S ;
哪里来的如果人家说的很清楚 求助:三菱3U PLC和MR-J3-10B接线方法…哎
如何接线,你来回复下;

网友E:
外加FX3U-20SSC

网友C:
回复 网友B:
YXBK 版主不是回复了吗…我不知道所以没说 你知道也没说怎样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A的话主机是MT的是可以的;
-B需要FX5U/5UC配上FX5-20SSC-S 或FX5-40SSC-S ;
哪里来的如果人家说的很清楚 求助:三菱3U PLC和MR-J3-10B接线方法…哎
如何接线,你来回复下;
你也没说怎样接线

网友B:
单个主机根本不能用这种的,这个是光纤的接口,只有对应的专用定位模块才支持,所以主机根本不存在怎么接线的说法;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亲们。你们的发言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网友F:
回复 网友C:
就是,全都答非所问!这种直接不回复或回复: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好。

网友G:
J3B是光纤通信的

网友B:
图片的3U是仿的低端单板式的,并不是三菱的,就更不用讨论,半点可能性都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G:
嗯,谢谢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收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