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04):
现场想检测产品在装盘时有没有混装,想做视觉检测。

视觉拍完照后,合格产品,存档,生成二维码,打印,用C#做这些,没问题。

问题: 从来没用过视觉,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发流程。有没有大佬指点一下,想自己做这个上位机。

网友A:
其实也就是相机和视觉软件会提供开发的SDK,一般就是一个他们自己软件你先用他们的软件调整画面,然后提取ROI等等先测试,然后C#调用他们的库文件就好了,其实和普通的c#程序开发没啥区别,有的软件比如halcon可以直接导出c#代码,这样开发很快。

网友B:
首先要有同步信号,做产品定位,拍照等,这是一条线的方式
如果是在在一个托盘上N多产品,普通的ccd+软件(厂家提供的)是否胜任,要咨询厂家
还有同步照明

另一部分工作,就是做标准库,将合格产品拍照建档
需要对比那些就拍张那些

最后线上拍照的照片与库里的比较,不一致就ng,否则OK
比较时会有颜色,灰度等干扰,是不是要放低比较等级与客户协商

楼主:
好的,谢谢两位的回帖。大概清楚了,方向就是调用厂家的SDK开开发上位机。

网友C:
专业人干专业的事,

网友D:
http://www.sdzd-automation.com/
联系我们,有专业技术 可以跟您对接

网友D:
山东治道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sdzd-automation.com/
专业做CCD视觉检测,可以联系我们相互交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