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04):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及前辈,今修一日普变频器充电电阻和整流模块坏,更换之后通电,继电器不吸合,继电器的发出信号,从cpu发出,然后经过hc244收发器,再到光耦的2脚,光耦输出测控制一三极管控制导通继电器,问题是cpu发出的是高电平4V,然后经过HC244输出也是4.9V,到光耦的2脚,1脚也是5V,所以无法导通光耦,短接了光耦的3、4脚,继电器能吸合,而且变频器也能运行,风扇也能转,监测母线电压也550V也正常,而且cpu必须要发出低电平继电器控制光耦才能吸合,但是变频器一上电cpu还是输出高电平,电流电压检测电路都量了没问题,请教论坛大神们还有哪些问题会影响到继电器不吸合,还有就是变频器拿过来滤波电路上的两个大电容其中一个已直接短路,也已更换,但是板上没有均压电阻也没有了。

网友A:
输入缺相检测吧!好歹上个图,淘宝看那些驱动板图片都带输入检测,不知道你上电姿势对不对!

网友B:
缺相,电压检查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