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

楼主(2023-04-04):
西门子S7-300编程电缆,看看这个型号编程电缆能用吗?那我知道请指教一下。

网友A:
西门子300的PLC上传下载程序最好用MPI的线连接。485的线可能不好用,一般485的线都是连触摸屏使用的。

网友B:
不能PPI是西门子200r 电缆

网友C:
不可以用;这个只能用在S7-200上面;

网友D:
接口已经写了需要MPI,编程线只支持PPI,没法用

网友E:
不可以,这个可以用在200和200SMART。300的是另外一个型号的,300能用的不支持200SMART。

网友F:
这个线用不了,哥们!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不可以,这个可以用在200和200SMART。300的是另外一个型号的,300能用的不支持200SMART。
如果是原装的是可以用在smart上的,这种仿的只能用在S7-200,不支持200SMART;

网友E:
回复 网友C:
可以用在SMART上,因为我有一根实测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不可以
那是原产的,或者这个品牌标的3DB30+的才能支持SMART,不带+国产这个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