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码枪与plc通讯

楼主(2023-04-04):
哪位同志使用过可以直接与plc通讯的扫码枪,不需要挂转换模块的,推荐一款呗?

网友A:
你首先的提供PLC的具体型号

如果不限型号可以用信捷XC3-24的PLC加带串口的扫描枪。

这个款PLC上面自带两个通讯口,一个给扫描枪一个给触摸屏,串口的扫描枪淘宝有的卖。

当然还有其他的通讯方式,比如以太网。

网友B:
我用过FX5u直接和基恩士sr2000以太网通讯。

网友C:
扫码枪可以跟触摸屏通信的 要不?

网友D:
现在流行PN,你买带网口的plc都行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一个带总线接口的扫码枪比不带的贵2000以上,还不一定有货,不信你可以问我康耐视  得利捷厂商去,再说支持PN主站的基本就是西门子的PLC

网友E:
MODBUS TCP 就可以的!基本都支持!简单的扫码枪就只有232通讯

网友F:
一般的扫码枪都支持232通讯,PLC有232通讯的都可以用。
贵的基恩士、西克等,通讯都是可以选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