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博途v17连接plc S7-1200 可以访问设备却不能转至在线进行监控

楼主(2023-04-04):
电脑博途v17连接plc S7-1200 可以访问设备却不能转至在线进行监控 ,下载程序的版本都是一样的,上方标题栏显示灰色,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没有离线程序? 是不是没运行?
【方案】
图尔克|滤清器生产中的模块化灵活性和安全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离线程序,运行不了,图标都是灰色的

网友B:
固件版本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email: ytleader@126.com
【方案】
施耐德电气PowerStruxure医院应用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