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05):
如题,伺服电机额定转速4600,减速机是200:1的,实际运行起来伺服工作在速度模式,但是电机端转速实际最多能到200多,再高就上不去了,也就是说减速机输出就只有1r/min。请问这是正常的吗。电机扭矩设定是100%

网友A:
你速度模式电机转速设定的是多少?

网友B:
检查下速度模式最大速度设定  还有最大模拟量对应的速度

网友C:
电机额定4600,实际200,明显不正常

网友D:
首先确定到底是不是单独的速度模式,速度信号是哪能来的,设定的是多少,如果是模拟量,量一下实际的电压或者电流是多少

楼主:
我这是通讯给定的转速,转速最大值就是设定的额定值!给100就是100,给200也能输出200,但是给300就是只能是230上下徘徊,给1000还是200多点,感觉是带不动减速机了,

网友E:
好拆的话脱离减速机,电机空转看是不是转速能上去;

网友F:
不可能吧,你最大给定了还是速度上不去?换个给定模式测试一下吧,怀疑你通讯模式时候实际上你不是最大的给定,除非你最大速度限制在200

网友G:
直接伺服软件监控下转速呀。

把给定的转速,扭矩这些都监控下。

网友H:
http://www.sdzd-automation.com/
联系我们,有专业技术 可以跟您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