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qq09]

楼主(2023-04-05):
3月27日晚
4月2日早
4月4日晚
4月4日下午,医院病床上的老人

待老人回家安顿好,也去住它一段时间,看怎不能出这指标

网友A:
即使一分钟测量一次,也不存在相同的测量数据。

腕带式的受姿势的影响十分的巨大,因此基本可以忽略。

血压数据反映的是血压的趋势,而不是重点考虑读数。控制血压是为了避免长期血压高位运行对体内器官造成伤害,为了防止并发症。

在躺卧位的测量数据要远远低于坐姿,卧床的血压也要好于非卧床,另外,在医院中,由于定时用药+基本以休息为主,血压一般都非常平稳。

我建议你买一个臂带式的血压仪,然后天天起床放空大小便后静坐15分钟测量,每天上午,下午,晚上睡觉前测量,每次测量3次取平均值,然后再来看血压趋势。

这很容易做到,从2008年开始,我天天为家里人这样测量血压。

网友A:
另外,医院的设备重点关注的是血氧饱和度,那才是对病人有生死影响的数据。

网友B:
没事少去医院,烧钱的地方,还不讲价。

网友C:
第一个偏差太大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手臂式有几个,还有未开封的
指环式也有
为啥愿意用这款腕式?(其他款弃置)
1.与手臂式比较数值相差不大
2.同样的电池经使
3.方便,体积小~指式都比它大,还有硬盒便于携带,当然,在打工期间也是赚钱的品种之一。
4.重点来了,必须按规定使用
a.可以站着,也可以坐着,其他姿势它拒绝工作
b.手高或低于心脏同样经济工作~高低移动范围很小
c.左手腕戴,换到右手腕也拒绝工作
可以说它很智能
标准姿势,实测不加紧,右手随意处置,它倒是不罢工,准确与否另说,关键胳臂累~手腕贴身太紧干扰到它也会罢工

当然,可以设置成右腕使用,or 干脆关闭【傻瓜】,这样任何姿势就都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医院的设备重点关注的是血氧饱和度,那才是对病人有生死影响的数据。

氧饱和度的关注也就是这次疫情全民开始关注
回想20多年前,70多岁的老人昏迷,血压正常,心率40多,几个医生巡回转,病危那晚就签了三次,还有推销心脏起搏器的.....
最后就是保守治疗,在后半夜全身浮肿是医生征求要再加利尿剂(超过常规了),在天蒙蒙亮是浮肿开始慢慢下去....
没装起搏器的理由除了他不敢保证能活几年,注意到是手模脉搏可以用一个词形容~拱手,非常有力,医生说没见过
老人是7年后,一次摔倒,股骨头摔斷,积水潭医院医生建议保守治疗,怕手术太上去下不来,2年后因肺栓塞去世。

10年前,另一位80多岁老人的儿子,听话给老人安装的起搏器,不到半年因心梗去世。当年的住院费还是我向老板借的现金,为此很多机会放弃了。

现在这位老人,是这个儿子的另一位亲人,在住院要签字的时候征询我的意见,给出的就是保守治疗,不切管不动刀......毕竟90了,少受点罪吧,孝顺应该在平时。
(小声说,当年的5万住院费都没要)~在老人孩子的问题上从来没吝啬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事少去医院,烧钱的地方,还不讲价。
该去就得去,总比火葬场好吧~有钱自己花不了

网友D:
吓的我也赶紧测一个压压惊。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恭喜 很正常啊

网友F:
怀疑三个血压计都不准确,高压和低压不会相差这么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怀疑三个血压计都不准确,高压和低压不会相差这么多吧
“使用汞柱血压计测量还要注意:向袖带内充气时,要边充气边听诊,听到肱动脉搏动消失后,还要再充气使水银柱上升30mmHg左右,再缓慢放气,当听到第一声肱动脉搏动时,即为收缩压,当肱动脉搏动消失时,即为舒张压;”
这是网查关于水银血压计的测量高低压方法
有个疑问:就是舒张压的确定,用听诊器在袖带不充气情况下听不到脉搏吗?耳背,或 听觉灵敏.....

电子血压计的原理没查到

成人:收缩压90~140mmHg和舒张压60~90mmHg
儿童:收缩压80~120mmHg和舒张压60~80mmHg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怀疑三个血压计都不准确,高压和低压不会相差这么多吧
“使用汞柱血压计测量还要注意:向袖带内充气时,要边充气边听诊,听到肱动脉搏动消失后,还要再充气使水银柱上升30mmHg左右,再缓慢放气,当听到第一声肱动脉搏动时,即为收缩压,当肱动脉搏动消失时,即为舒张压;”
这是网查关于水银血压计的测量高低压方法
有个疑问:就是舒张压的确定,用听诊器在袖带不充气情况下听不到脉搏吗?耳背,或 听觉灵敏.....

电子血压计的原理没查到

成人:收缩压90~140mmHg和舒张压60~90mmHg
儿童:收缩压80~120mmHg和舒张压60~80mmHg

1、不充气的情况下也可以听到。
2、你的血压标准已经落伍了,现在是80~130。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成人:收缩压90~140mmHg和舒张压60~90mmHg
儿童:收缩压80~120mmHg和舒张压60~80mmHg

1、不充气的情况下也可以听到。
2、你的血压标准已经落伍了,现在是80~130。

HAVE FUN!

既然能听到“肱动脉搏动消失时,即为舒张压”
这个舒张压又是如何确定的?
血压标准是固定的?

如果能耐受,控制在120更好,只是医药公司的梦

网友H:
腕带式的准确度不行,血压要在每天的固定时间和固定方式测量才有比较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H:
腕带式的准确度不行,血压要在每天的固定时间和固定方式测量才有比较意义。
又是哪位专家说的?
每天固定时间~请问您去医院让医生诊断可能在某个固定时间吗?
这种智能的腕带血压计用过吗?~您不用固定方式它不干活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腕带式的准确度不行,血压要在每天的固定时间和固定方式测量才有比较意义。
又是哪位专家说的?
每天固定时间~请问您去医院让医生诊断可能在某个固定时间吗?
这种智能的腕带血压计用过吗?~您不用固定方式它不干活
不用砖家说,我自己就多年高血压了,各种表都用过,固定时间一般是早晨起床之后,饭前测量,在同一时段好做比较,观察每天的变化趋势,固定方式指的是如果躺着测或者坐着测,血压计与心脏大概同高度,
去医院是另一回事,医生给做诊断之后基本都会用一些药,算投石问路,复查的时候他们会调整,如果感觉不好降,大概率会让检查肾上腺啥的。
自己的身体自己注意养护,保持平和的心态和生活习惯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