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05):
我们有3台从客户那里拆下来的旧可调电压的变压器,功率10KW。断电时间较短,例如初级断电10分钟再开,很容易跳闸,不管是漏电开关还是普通空开都跳,断电时间越长,跳的概率越小。3台变压器都有这样现象。我不太清楚是因为旧变压器的缘故还是变压器本身控制就要求是断电时间要比较长才行?

网友A:
次级有没有带负载的

网友B:
线圈中电流不能突变,电容二端电压不能突变,这是常识。
在线圈二头并500W的碘钨灯试试,初级断电时提供线圈电流释放通道,如果还不行,只能加电感限流了,就像无功补偿电容电路一样。

网友C:
变压器初级电流多大!?

网友D:
大电感反向电动势导致的

网友E:
励磁电流?加限流电阻,延时旁路。或者快速推几次合上了就好了。

网友F:
是不是你空开老化了?

网友G:
如果你的变压器不接负载的话,就会出现你说的状况

网友H:
回复 网友B:
加阻容吸收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I:
励磁涌流的原因
当合上断路器给变压器充电时,变压器的铁芯在电流的作用下产生的磁饱和,在变压器接通电源1/4周期后开始产生励磁涌流,励磁涌流通常幅度最大值可能超过变压器额定电流的几倍甚至几十倍,持续时间较长,从数十个电源周期直至数十秒不等,变压器功率越大,这个励磁涌流就越大,这就是跳闸的原因

网友J:
检测下变压器电流,断路器选型不合适,换D型大断路器试试。不一定是变压器问题

楼主:
次级有没负载都会跳,三个变压器的总空开是D型的,也会跳,且三个变压器不是同时工作的,只会工作一个。总开关是带漏电保护的,有时是漏电保护那端引起的跳,有时又是过载方式跳。有时总开关没跳是各自的分开关跳。开关都是新的,且个别做过更换还是跳。后面换变频电源了

网友K:
变压器是单相还是三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