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桶长流水,有没有办法

楼主(2023-04-06):
偶尔马桶开关卡了,不知道的情况下流了一天的水。
能否在前面加个电磁阀,如果超过五分钟还流水,就自动关闭电磁阀。

网友A:
里面清理下,或里面的组件换新的;

网友B:
我曾经想过用PLC搞个全屋控制,手机云控,但是想想实在没有必要。

网友C:
有句俗话说,多个香炉多个鬼

还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吧,买好一点的组件换了。

网友D:
加个S7-1500的PLC,和流量阀,一旦流量超过某值大于5分钟......
或者水位传感器一个,漏了肯定永远满不了,5分钟没满......

网友E:
这个不应该是直接想更换里面的配件嘛

网友F:
我感觉你还是更换马桶里面的组件,这是问题根源。治标要治本。

网友G:
卫生间延时水龙头

网友H:
有种大炮打蚊子的感觉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曾经想过用PLC搞个全屋控制,手机云控,但是想想实在没有必要。
有钱人玩的高级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