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06):
 一台45KW软启动显示输出缺相,测量模块没问题,换了一块控制板可以正常运行,现在想尝试维修这块坏的控制板,谁有这方面的资料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A:
有好板就好说,同时通电,对比测试下知道坏在哪里了

网友B:
检查三相输出电压检测电路,光耦

网友C:
检查输出检测电路

网友D:
总结楼上朋友的建议:
1、检查输出电流检测电路;
2、检查输出电压(或输入电压——电网同步信号电路)检测电路。
应该可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