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06):
偶尔马桶开关卡了,不知道的情况下流了一天的水。
能否在前面加个电磁阀,如果超过五分钟还流水,就自动关闭电磁阀。

网友A:
哈哈 你应该装一个提醒器,避免记忆缺失

网友B:
你应该换个好的马桶进水阀

网友C:
溢流管会出水,如果你还怕出问题,你干脆溢流管装个感应器,直接关水不可以

网友D:
自己做个控制,检测水位。

网友E:
稳妥起见,不差钱的话,建议直接上视觉

网友A:
这种情况稍微停留几秒就可以发现的
解决办法也很简单,再按一二下,如果经常卡,就看看啥情况,多数是吊链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