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估算公式

楼主(2023-04-07):
十下五百上二,之类的都是铝线,现实中铜线较多。有没有专门对铜线的口诀呢?
或者电流线径功率对照表。

网友A:
铜线升级算。

网友B:
我一般用这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用这个
这个太保守了吧

网友D:
10平方以下估算,10平方以上叫供应商提供载流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用这个
这是铝线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用这个
这是铝线吧。
是铜线啊。难道?

网友F:
回复 网友B:
我一般也是这样估算的,是铜芯线。差别不会多大的。

网友G:
记不住,下个电缆计算软件,里面只要填下功率,电压,类型,材质,长度等几个参数,线径自动算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记不住,下个电缆计算软件,里面只要填下功率,电压,类型,材质,长度等几个参数,线径自动算出来
能分享一下软件连接吗?支持手机查看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