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07):
各位大神,我发现触摸屏带屏保的情况下,会在20多天之后出现没法退出触摸屏的情况,后来我在屏保界面加了主界面按钮,问题还是出现,时间一久就像死机了一样,没法操作回主界面。有大神遇到过类似情况吗?已排除是plc死机的可能。

网友A:
那就是屏的问题了,换个试试

网友B:
是不是要关电重启才行?

不要屏保是不是一切都正常了?

网友C:
估计屏有问题了

网友D:
换个电源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场出现了好多台,都是这个情况。都是在某个时间段开始不能退出屏保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能分析下为什么和电源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像没有屏保就没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之前除了问题就让现场断电重启了,程序是在运行的,没卡bug,就是触摸屏卡在屏保界面出不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像没有屏保就没这个问题。

屏保的屏幕上面有没有画面切换按键?

有没有很多事件记录、资料取样内容?

触摸屏的型号是?

网友E:
你这个触摸屏用了多久,威纶低端触摸屏用久了就容易死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开始没有返回按钮,后来我们加了个返回按钮之后出故障的时间会长些,但还是会有。
型号是威纶通的TK6071IQ,有6组取样,30组事件登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触摸屏用了多久,威纶低端触摸屏用久了就容易死机!
算是新的,而且现场批量会有规律的出现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开始没有返回按钮,后来我们加了个返回按钮之后出故障的时间会长些,但还是会有。
型号是威纶通的TK6071IQ,有6组取样,30组事件登录。

个人感觉应该跟取样和事件登录的数量有关,你问问威纶通技术支持看看400-836-20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开始没有返回按钮,后来我们加了个返回按钮之后出故障的时间会长些,但还是会有。
型号是威纶通的TK6071IQ,有6组取样,30组事件登录。

个人感觉应该跟取样和事件登录的数量有关,你问问威纶通技术支持看看400-836-2000
这个电话一直打不通的。

楼主(2023-05-22):
回复 网友B:
你好 我看了有一组事件登录是会频繁显示,会不会是和这个有关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看了有一组事件登录是会频繁显示,会不会是和这个有关系。

这个你可以加个清除按钮,把这些记录清除掉再看还行不行。

如果清除后就可以了,那就是这个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