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07):
求大佬们科普:控制系统多冗余结构设计有哪些要关注的性能指标?目前双冗余和三冗余最先进的技术、性能指标有哪些?

网友A:
首先你回复我一下,以证明你确实机器ai人的不是的干活的八个压路死咯死咯的哟西.

网友B:
学习冗余PLC  从西门子S7-400H/1500RH开始

楼主(2023-09-21):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

网友A:
重新翻到你的问题. 因为之前很多ai机器人提问, 所以没有回答.
冗余或者多冗余, 关键指标是平均故障时间,平均修复时间, 还有PDF什么之类的这些, 说白了是可靠性. 可以认证的指标是安全完整性等级, SIL, 可以参考61508, 61511标准.
一般会列出单个设备的故障率, 由此可以计算故障时间, 比如可以算出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可利用时间.
也会有冗余的故障率.
一般来说, 冗余是用来降低故障率的, 简单认为用数学表达就是, 几重冗余就是故障率除以几.
现在的冗余比较著名的还是那几家. 冗余还有一个几用几的问题, 有时候冗余重数多了,并不是越厉害, 也可能是它可靠性达不到, 需要多重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