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求教一个浮点运算的问题

楼主(2023-04-07):
各位前辈,老师,新手请教一个问题:
PLC是FX3U, 触摸屏上显示如上图 。
想要实现功能:基准高度为5mm , 比如点了两次加深0.01,一次0.001,则Z轴偏置为-0.021 。 Z轴偏置后的高度为4.979 。求教如何在PLC里运算
即:抬高3个 0.1/0.01/0.001 加深3个 -0.1/-0.01/-0.001 。点一下其中一个按钮,会从基准高度开始相加或相减,得到的数值在【Z轴偏置后的高度】显示。 这种浮点运算指令如何计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实物试验后,点击 0.1/0.01/0.001 会出现******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实物试验后,点击 0.1/0.01/0.001 会出现******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个人认为是触摸屏中对应的数值显示的数据类型未设置为浮点数或者显示格式错误导致。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果在PLC里面正常,那应该就是你触摸屏显示数据的格式设置不对
你的触摸屏型号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买的禾川TL2507,里面的3个参数我附上图,帮忙看下
还有一个情况,我基础高度输入5, PLC打run后, 下面的【Z轴偏移后的高度】数值会自动变成0.005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买的禾川TL2507,里面的3个参数我附上图,帮忙看下
还有一个情况,我基础高度输入5, PLC打run后, 下面的【Z轴偏移后的高度】数值会自动变成0.005
沙羽墨说的对,完全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实物试了,会出现*******,还有一个情况,我基础高度输入5, PLC打run后, 下面的【Z轴偏移后的高度】数值会自动变成0.005。 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实物试了,会出现*******,还有一个情况,我基础高度输入5, PLC打run后, 下面的【Z轴偏移后的高度】数值会自动变成0.005。 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红框里有没有浮点数的选择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一个【单精度浮点数选项】,我试一下

网友A:
回复 楼主:
就是最后一个

网友D:
屏上选浮点,PLC里D201,D101,D121不能在另做它用

网友D:
“想要实现功能:基准高度为5mm , 比如点了两次加深0.01,一次0.001,则Z轴偏置为-0.021 。 Z轴偏置后的高度为4.979 。”
这个描述是不是错了
既然要加深是不是应该Z=5.021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了,谢谢版主大神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的,我最后一行改了一下程序。主要就是浮点运算不会设置。
触摸屏改成【单精度浮点数】,现在可以了。
D101,D121,D201为什么不能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的,我最后一行改了一下程序。主要就是浮点运算不会设置。
触摸屏改成【单精度浮点数】,现在可以了。
D101,D121,D201为什么不能用?
当初为什么选32位?
你再试试16位,看是否还有*****
再试试32位2(16)进制看看啥结果
还可以试试,分别D200 D201 二进十六进....

单精度浮点占32位~D200,D201
双精度浮点占64位~D200,D201,D202,D203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ST编写不更直观。 加减乘除 1行就搞定一套计算

网友A:
回复 网友E:
首先这样看起来也直观,其次我觉得楼主连梯形图都不是很熟,来个ST,担心他看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的,新手刚入门,还不会ST。版主的梯形图我还能理解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后面试验又有一个新问题,需要请教一下
我触摸屏(禾川)上设置了记录操作,然后在操作日志里可以看到我的操作。现在我想在操作日志后面,比如我点了按钮记录了抬高0.01,日志只显示'抬高0.01,怎么样设置,能在后面添加该动作的相连结果【Z轴偏置后的高度为9.99】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没用过禾川的触摸屏,不清楚怎样弄,你可以找一下禾川的技术支持 400-012-6969

网友F(2023-12-16):
谢谢,涨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