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08):
第一步:建立了数据库并且关联完成
第二步:建立了BIND,BIND1两个记录体,BIND1为读取值记录体
第三步:创建画面,准备将数据库中满足“X轴=X轴查询数”条件的数据堵回来显示
第四步:点击查询返回值按钮无反应,查看信息窗口报错,见上图。
数据库中数据能够正确显示,但满足查询条件的数据读取出错,问题出在哪啊?
尝试修改查询按钮的命令语言
String strTmp1;
strTmp1="X轴=800";
SQLSelect( DeviceID, "ARCS", "Bind1", strTmp1, "");
SQLEndSelect( DeviceID);
还是不对。迷茫了
请教大神指点一下吧

网友A:
你先把条件strtmp1去掉试试,bind1还是bind?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想把满足条件的数值读到Bind1记录体
现在改成这样:
//String strTmp1;
//strTmp1="X轴=X轴查询数";
SQLSelect( DeviceID, "ARCS", "Bind1","X轴=800", "");
SQLEndSelect( DeviceID);
仍然报错

网友A:
记录体的字段名称"RX轴"要和access表格字段名称"X轴"一致.
还不行的话,把字段名都改全英文半角,去掉汉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想用Bind记录体往数据库里添加删除数据,这个已经实现,没有问题。用Bind1记录体选择满足查询条件的数据,实现不了。我图片里的选择按钮命令语言就是用Bind1记录体查询条件数据的
SQLSelect( DeviceID, "ARCS", "Bind1","X轴=800", "");
SQLEndSelect( DeviceID);

SQLSelect( DeviceID, "ARCS", "Bind1","RX轴=800", "");
SQLEndSelect( DeviceID);
分别用这两种写法都不行,报错

楼主:
按照楼上说的,我只用Bind记录体,写语句如下:
SQLSelect( DeviceID, "ARCS", "Bind","X轴=800", "");
SQLEndSelect( DeviceID);

显示选择操作成功,不再报错
但读回的数据显示都是9999,不是要查询的数据,问题出在哪呢?

网友A:
你数据里有9999?
就是把X轴的汉字去掉试试.我这测试都没问题,但字段名都没有用汉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改成英文仍然是9999,无报错。数据库里也没有9999啊。
按钮函数如下:
//String strTmp1;
//strTmp1="X轴=X轴查询数";
SQLSelect( DeviceID, "ARCS", "Bind","Xaxle=800", "");
SQLEndSelect( DeviceID);
能否把你写的例程发我一份学习学习,万分感谢百忙中给我的支持与解答!

网友A:
可以的.
你组态王什么版本? 我可以直接把测试工程给你.

网友B:
两个记录需要用2个deviceID,所以你的bind1需要使用deviceID1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只用Bind这一个记录体,另一个删掉不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6.55版本,先多谢了。折腾了两周都没搞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邮箱:zhuhaodi01@sina.com

网友A:
引用 楼主:
6.55版本,先多谢了。折腾了两周都没搞定
已发,没收到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楼上,用你的项目就正常了,但拷到我的项目里就不行,我还在查原因,怀疑我建的Access数据库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果然如此,把你建的数据库拷到我的项目里就一切正常了。
对阁下的景仰有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又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听阁下一言,胜读十年寒窗,看古近风流人物,还数阁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我再问个问题,如果查询数据库中不存在的数据,怎么能够通过一个状态字或者状态位提示一下?不可能老是查看信息窗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