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08):
一台使用中的proface  ST400触摸屏黑屏故障,查24V  DC供电正常,屏绿色电源灯正常的亮起,将该屏拿到同型号的其它机台上测试能正常使用,到此没有思路了,后来无意中发现拔掉与PLC的通讯线屏能正常显示,更换了新的通讯线及PLC故障依旧,那就奇怪了,PLC是三菱FX2N-128MT,该PLC带有程序储存模块,最后从其它机台拷贝程序过来才得以恢复正常使用。问题究竟出在哪?请大神们指教!

网友A:
可能plc内对应背光灯控制的寄存器占用了。

楼主:
感谢解答!没搞明白触摸屏和PLC用的好好的,怎么突然出现了地址冲突。

楼主:
查到程序中有两处共计丢失了8步。那么问题来了,这程序怎么就丢失了部分?好生奇怪

网友B:
plc时间很长了,出现程序部分丢失也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