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清楚【防电墙】是如何防电的

楼主(2023-04-08):
近日关注了一下电热水器,发现都装有【防电墙】,收边正好有一个富余的,就拆开看看。
发现没有什么,就是水在西侧绕道,然后从隔离垫的孔跑到另一侧,再绕道出去。
绕道还没绕道头,还差一程,有什么讲究吗?

网友A:
知道散热器为什么那么多片状金属散热片吗?
知道导体电阻的计算中同样的截面积和电阻率的导体,其长度越长电阻越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散热器为什么那么多片状金属散热片吗?
知道导体电阻的计算中同样的截面积和电阻率的导体,其长度越长电阻越大吗?
电热水器没有散热片,有保温层
它这样做有什么说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散热器为什么那么多片状金属散热片吗?
知道导体电阻的计算中同样的截面积和电阻率的导体,其长度越长电阻越大吗?
电热水器没有散热片,有保温层
它这样做有什么说头?
可能想留一点空气在尾端,减少水的冲击力

网友C:
看了还是不太明白,仿电墙增长水流长度,增加流水电阻值,是否下部带丝金属部位要可靠接地才行,如果该部位不接地,仅仅靠水流转几道弯能行吗。

网友D:
增加长度,就是增大电阻,降低电压,电阻大到一定程度,电压也就降的几乎没有了。

网友E:
感觉是伪科学。增加一点点长度,就能将电压降至安全范围内?

网友F:
防电墙(Safe Care)是一种简称,是"水电阻衰减隔离法",是利用了水本身所具有的电阻(如国标规定自来水在15℃时电阻率应大于1300Ω.cm),通过对电热水器内通水管材质的选择(绝缘材料),管径和距离的确定形成"防电墙"。
视频的实验说明有一定得作用

网友G:
加長水流通道的距离(長度),
用水的电阻降低触电的电击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想留一点空气在尾端,减少水的冲击力
出口开放,截门又在出口,冲击应该忽略
怀疑隔垫装反了

网友H:
要靠这个来防触电是妥妥的智商税,有效接地保护加上漏电保护开关才是王道。

网友I:
实际是增加电阻,作用不如出水断电,优点是便宜

网友J:
也看过视频就是增加水路长度增加电阻。

网友K:
记得之前公司中频电源柜(北京卅普),换过水管后出水带电。咨询厂家,给出回复就是水管短了,加长即可。这种就是一个道理,增加电阻。

网友L:
回复 网友F:
有点意思!学到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要靠这个来防触电是妥妥的智商税,有效接地保护加上漏电保护开关才是王道。
有效接地在郊区很难实现合格的。增加漏电保护才是可行的。但是现在部分电热水器都因为增加了这个小东西,取消了设备本体带的漏保。  我见到过夸张的是,安装好的电热水器,随便在墙上打个膨胀螺丝然后挂了个接地线。

网友C:
回复 网友F:
根据这个视频看,可以几只仿电墙串联使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根据这个视频看,可以几只仿电墙串联使用。
这样的话会不会在水压低的地方造成出水压力不足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要靠这个来防触电是妥妥的智商税,有效接地保护加上漏电保护开关才是王道。
有效接地在郊区很难实现合格的。增加漏电保护才是可行的。但是现在部分电热水器都因为增加了这个小东西,取消了设备本体带的漏保。  我见到过夸张的是,安装好的电热水器,随便在墙上打个膨胀螺丝然后挂了个接地线。
人家那是设备外壳接入插头上的接地引脚,插座里面接地线需要自家处理。

网友M:
感觉效果不大吧。

网友N:
回复 网友E:
站在水里用220电过鱼就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