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08):
C#做上位机,客户要求一次写入1000个寄存器地址,D1001-D2000。按照三菱的编程口协议,测试的时候,D1023以后的地址写不进去。发现问题后,测试D0-D1023都可以,超过D1023了,编程口协议就写不进去了。
这是个什么情况?1024以后的地址规则又不一样了吗?

网友A:
c#文件发上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C#程序应该没问题,D1024以前的,任意个数,随便写。
从1024开始,PLC也有正确响应,但是数据是写不了

网友B:
读 D1024

02 45 30 30 34 38 30 30 30 32 03 44 36

02 37 37 37 37 03 44 46

写D1024
D1024->H 1111

02 45 31 30 34 38 30 30 30 32 31 31 31 31 03 39 42

06

网友C:
用的什么协议,批量写入是有数量限制的,超过数量的话,写不进去,需要分批写入,比如第一次写入D1000-D1099,第二次写入D1100-D1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