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氧站系统

楼主(2023-04-08):
哪位师傅对除氧站精通的,除氧站供水压不稳,供水不定时掉压是什么地方出现故障哪位师傅知道请指教一下。

网友A:
供水水压不稳,你首先看看进水水压是否稳定,然后再逐步检查输送管路中的控制阀系统,就清楚了。

网友B:
这种问题只能一点一点排查,比如是压力传感器坏了,供水变频器或供水泵出问题了。一般是一个闭环系统,简单说压力传感器给PLC之类的控制器信号,控制器启动或停止变频器,变频器控制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