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ST单键启停

楼主(2023-04-09):
ib_intput:输入变量; ob_out:输出变量; vb_m,vb_out:局部变量
逻辑很简单:
1,取输入的上升沿。
2,输出取反。
PS:加个FOR,可以做到N个输入输出单键启停,气缸类手动操作用起来就很方便了,刚才百度了半天,看别人用XOR,异或感觉很复杂,所以自己写了一个,实际用起来可行。

网友A:
两行能解决的程序硬被你用5行解决了。两行能解决的例子在施耐德板块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佬来个例子呗,让我们参考下,

网友B:
现在很多PLC都有交替输出指令,一条指令就能解决的问题为何还要搞这么复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来个例子呗,让我们参考下,
不是已经说了么,施耐德板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佬来个例子呗,让我们参考下,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71550&page=1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没用过异或门,研究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来个例子呗,让我们参考下,
在欧姆龙中使用请注意:
不支持IN_OUT变量的机型中使用外部变量,例如:CP1H,支持IN_OUT变量的机型中可以定义成IN_OUT变量,例如CJ2H。

网友D:
回复 网友A:
按这个没整通
按这个一下就通了
output:= (input AND NOT m0) XOR output;
m0:= input;
不用in-out,分别in,out就好
在所有能FB的机型都适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最近试水 汇川的easy,感觉很强大。
常规的梯形图(很多指令还是三菱的),ST(感觉很不错,非常规整)
特别是ECAT轴控,真心很方便。
要是梯形图 ST混着玩就好了,目前在一个FB或者一个程序里面只能选择一种。
欧姆龙的ECAT小型机机型有,但是内存那些感觉好抠门。价格40点的1900+,
汇川easy521 0808+16DI+16DO=1800,体积也小

网友E:
就是个D触发器.

网友F:
搞IT出身的比较喜欢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