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09):
公司的气动系统,后面控制的气缸。减压阀为啥要并接一个单向阀?请各位大神指导,谢谢

网友A:
我感觉是,因为减压阀是单向的,压力只能从高压到低压。要求高的设备在紧急停机或安全停机后会有泄压阀,把整个气动系统压力瞬间泄放掉,这个单向阀的作用就是把负载压力向高压区传输(高压区压力已经泄放)的路径。

网友B:
这个减压阀本身就带有回流功能的,这个应该就相当于是个单向阀了。

不过老外的有些设计理念我们看不懂

网友C:
工艺控制要求?

控制的气缸就要有伸缩,伸出去可能要稳,收回可能要快
减压阀是单向的,作为稳
单向阀解决回的问题

网友D:
有可能是防止你换其他的牌子阀门时候装反,但感觉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