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中断怎么用,仿写手册上的好像不对,下进去就报警了

楼主(2023-04-10):
有一台机要用高速计数器来计数,够数就停.用的是步进电机一直发脉冲,到数就停.
始终有计数不准的现像,查看程序用的是C235普通模式,怀疑是扫描时间引起的,于是想用中断来操作.
由于对PLC中断不了解查手册写出上面的程序.下载到FX1S14MT,PLC直接报错,请教一下这是怎么回事,正确的要怎么写?
机器这样的设计有无问题,(端子机速度挺快,要用高速计数器)

网友A:
FX1S只有输入中断,没有定时中断和高速计数器中断

网友B:
FX1S不支持高速计数器中断
1.在接近计数完成时让步进电机减速,不如计数100,在计到90时减速。
2.转换成脉冲数,直接发脉冲给步进,比如计数100,换算成脉冲是10000,那就直接发10000个脉冲完成。
3.如果偏差数是固定的,那就直接减去偏差数,比如每次都是多5,设定是100,那就设为95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那我这种控制有好的方案吗?但他却有C235高速计数器,如果不能中断,高速计数器有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题是我总的才计5-6个,有时多有时少,要用高速计数器可见走很短。用脉冲的话还是要靠计数器的,这个是以个数为准的,脉总不一定准确。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我总的才计5-6个,有时多有时少,要用高速计数器可见走很短。用脉冲的话还是要靠计数器的,这个是以个数为准的,脉总不一定准确。
速度有多快,1秒钟有多少个脉冲?
计数部分有没有问题,就是实际到底是不是计了那么多?
把速度调慢试试能不能记得准?
FX1S这个PLC是不是正品,如果是山寨货,这个可不敢保证能准。
最好有照片或者视频传上来

网友A:
回复 楼主:
高速计数器和高速计数器中断不是一个概念啊……
设备功能要求高就要换个高级点的PLC啊……
不能既要又要,得给厂商口饭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