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10):
富士变频器P11  55KW出现频率从50HZ自动下降到25Z后又自动上升。频繁动作。也无报警。频率给定是面板,启动用线短接端子后,故障依旧。求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负载电流是多少?开了节能模式?还有主回路的DC电压是多少?

网友B:
参数记录下,然后恢复出厂值后再试试;

网友C:
一变频器恢复出厂值,重新设置参数。查看故障是否还有。二如果是开环模式,可以拆掉电机线,启动变频器。看看故障状态。也可以拆掉皮带之类的负载连接件,让电机空转,看看故障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拆下来了,开启的是节能模式,直流电压正常。先拆开看了下控制直流的接触器触点不好了。这是否会影响,造成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拆下来,带小电机0.75KW试机没有问题。关断节能模式输出电压也正常

网友D:
触点问题导致的

网友E:
6楼说的对

网友F:
恢复出厂数据后再测试
如果你是外部运行模式,可以直接把10V和给定端连接,正常状况下,如果是外部负载问题,变频肯定会报警

网友G: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H:
关闭节能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