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热控制

楼主(2023-04-10):
我想问问各位大佬加热都是怎么去控制的,然后保护都是咋样的,我这边用阳明的固态控制加热,但是出现个情况固态坏了,触点一直处于导通,导致水烧至沸腾,想问问大家都是怎么安全可控的去控制加热的

网友A:
如果不想加原件,可以换大品牌的固态,同时触点容量大一级甚至大两级。保险就是加接触器和测温传感器,温度过高用接触器切断固态的电源。

网友B:
你的反馈元件呢?不检测温度吗?

网友C:
温控器有超温报警输出的,接个警示灯或者蜂鸣器,万一固态坏了超温可以报警提示。

当然保险一点的做法,也可以再加一套机械的温控器与接触器,这样就算那一套全部出了故障也没关系。

网友D:
增加機械溫控開關,
加裝調功器,
固態繼電器上端加裝接觸器,
增加超溫散熱裝置。

网友E:
前端加一个接触器,超温保护。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反馈元件,就是固态坏了导致输出的两个触点一直接通电源无法断开,报警了也还会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谢谢版主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的,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F:
增加报警是最简单且成本最低的

网友G:
从你提供的信息看,某控制器控制固态,再控制加热器~可能中间通过接触器(触点一直处于导通)
问题出在固态输出不受控制
【报警了也还会烧】都报警灯还没人去处理?
那就在固态后边再加一个接触器,正常工作时长通,在高温报警时断开。
或者换这路的断路器~用报警点控制断路器

网友H:
温控连锁的方式,就是成本高点

网友I:
1,上温度保险,电饭锅就用这东西,2,检测到超温,直接切断主接触器,整机断电,没主接触器的话加一个

网友J:
可以在固态继电器前面加一只交流接触器,用温控器高温报警继电器常闭触点控制。报警温度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设定。

网友K:
建议你装一个加热器断线报警器 专业级的 US17 UL3

网友L:
哈,遇到过,加热棒的固态继电器坏掉了,水都烧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