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10):
一台伦茨E82EV223变频器不显示任何故障,恢复出厂值后,短接20、28端子,绿灯一直在闪,不能运行,哪位大师遇到过指导下!谢谢

楼主:
电位器也接上了

楼主:
7、39端子已短接

网友A:
变频器安装操作面板插头的边上有短接块,是用来操作是内部供电还是外接24电。你短接20   28是需要内部供电的。绿灯闪就是没加上使能,肯定不会运行。

楼主:
哦,我回去试一下,谢谢

楼主:
没看到有安装短接块的地方啊

网友A:
这样的变频器,有红色短接块

楼主:
没看到有短接块安装的地方啊没错!这种的小功率主板上有个红色的短接块,但是我那个主板没找到有短接的地方!现在是不报警,就是死活不启动运行,我感觉还是参数哪里不对!

楼主:
没错!这种的小功率主板上有个红色的短接块,但是我那个主板没找到有短接的地方!现在是不报警,就是死活不启动运行,我感觉还是参数哪里不对!

网友B:
这个白色的盖子里面有个短接片的,你没有插,短接的是左边插针从上往下数5,6两根!

网友C:
没有给定电压?

楼主:
感谢10楼,我抽时间试一下,应该是这里的原因!多谢

楼主:
困扰我很长时间了,多谢

楼主:
11楼的兄弟,应该是这个原因

楼主:
今天玩了一下,确实是这个引起的!谢谢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