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10):
由于先前用的屏停产了,有没有可能软件自动转换的屏,只好认为转换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定时器显示的小数点怎么加入

欧姆龙TIM指令使用BCD编码,数值是0000-9999,表示000.0s-999.9s
原屏只要这样处理一下就可以了

昆仑屏就没找到类似的处理方法
这种情况好似能有小数,实际还是失败了

能在屏上做文章解决这个问题吗~好处是PLC不动,这样即便在用设备的屏需要更换也很简单

网友A:
【设备窗口】该通道做通道处理“工程转换”进行线性缩放;
【实时数据库】变量设置为浮点数并关联该通道;
输入属性中选浮点数显示1为小数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窗口】该通道做通道处理“工程转换”进行线性缩放;
【实时数据库】变量设置为浮点数并关联该通道;
输入属性中选浮点数显示1为小数点。
设备窗口没弄通,再看帮助,能给个例子吗?
实时数据库设置为浮点没用,应为tim用的是BCD,变量通道如果选32位浮点不能用。

网友A:
设备窗口里设置的才是PLC的实际地址;
实际数据库你把它当做“标签”就好理解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后发现是这里
为什么数据类型要用浮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后发现是这里
为什么数据类型要用浮点?

用浮点数才能显示成带小数点的数啊。
如果是整数,你设置显示带小数位数的话,会发现小数点后边都是0,不是你想要的显示内容。

另一点,不要把这里的浮点数跟PLC里的浮点数混淆了;这里的浮点数类型仍可关联PLC的整数类型变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用的屏不需要在这里再选“浮点”只要给个系数~参见图1

网友A:
对,很多屏都可以直接设置一下小数点就行。
这个屏就显得有些复杂了,也许是我不太会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昆仑通态这个问题我也没能掌握使用方法,比如定时器我是用浮点数来解决的,PLC里对浮点进行变换。如果遇到变频器这类不能变换时用脚本来解决的,比如通讯得到的数据为5000,代表50.00Hz。比如通过 连接变量 “频率”显示,数据显示表达式里直接写“频率/100”。如果要写这个频率,写的时候我不直接写到变量“频率”,而是建立一个HMI内部使用的变量如“频率设定”来过渡。
循环策略里加上:
if 频率设定<>0 then
  if 频率设定<>频率/100 then
     频率=频率设定*100
     频率设定=0
 endif
endif

如我们要写入38.00,通过频率设定这个中间变量就把“频率”就变成3800写到变频器里面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实际应用没那么复杂,参照3楼的操作方法可以将数据进行缩放。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但我按照3楼的方法设置来还是不行?遇上什么问题了?
比如我给PLC的定时器设置数据,定时器分辨率100ms,如我需要5.1s,那么PLC里对应数据应该是51,在HMI上显示的时候可以/10,就直接显示5.1。但设定时则必须输入51才行,如果设定5.5,则PLC里会是5。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我按照3楼的方法设置来还是不行?遇上什么问题了?
比如我给PLC的定时器设置数据,定时器分辨率100ms,如我需要5.1s,那么PLC里对应数据应该是51,在HMI上显示的时候可以/10,就直接显示5.1。但设定时则必须输入51才行,如果设定5.5,则PLC里会是5。
也没试通,可能要用其他方法
这确是个课题
目前,在做屏转换,近可能依旧而为,源程序的处理办法,旁注0.1s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但我按照3楼的方法设置来还是不行?遇上什么问题了?
比如我给PLC的定时器设置数据,定时器分辨率100ms,如我需要5.1s,那么PLC里对应数据应该是51,在HMI上显示的时候可以/10,就直接显示5.1。但设定时则必须输入51才行,如果设定5.5,则PLC里会是5。

1/建立标签时数据类型为浮点

2/缩放那里,设置成10倍

3/你说设定5.5,PLC中变成5,应该是没进行缩放

网友A:
这不是什么复杂的功能,如果熟悉西门子屏的话应该很好理解。

网友E:
按照图片顺序看一下,我也是用的不多,用其他牌子习惯了,没用过这么复杂的,不要管数据库那里的浮点数显示,我问他们技术,说是内部使用的,所有数据包括布尔量,他们内部都是当浮点数处理的,要在设备管理那里,进行通道处理,我那是设置了32000,代表3200.0秒,plc里面是100ms的时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我按照3楼的方法设置来还是不行?遇上什么问题了?
比如我给PLC的定时器设置数据,定时器分辨率100ms,如我需要5.1s,那么PLC里对应数据应该是51,在HMI上显示的时候可以/10,就直接显示5.1。但设定时则必须输入51才行,如果设定5.5,则PLC里会是5。
整出来了,你可以试试
假设tim 使用DM103

在【实时数据库】里确定是浮点

点击【输入构建属性】将输入范围确定,特别注意最大值,先前失败就是没用那个【小数点】

然后再到【设备编辑】窗口里找到D103,再点【通道处理设置】做【处理方法-5】
【输入】是读取PLC的数值,【工程】是屏显示数值,TIM作10:1

注意:【处理方式-1】不可取~k1X=0.1X

虽然步骤多些,整明白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