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EtherCAT总线怎么封装FBD块呀!

楼主(2023-04-10):
最近一个项目用FP7的PLC与Ethercat模块,查一下手册,感觉与CODESYS区别很大,松下将EtherCAT地址与参数全部固定了,虽然使用方便了,但是我想封一个FBD,像脉冲定位块一样,方便使用,但是封总线块,却感觉无从下手,封了还不如!使用贼麻烦!
下面是我封的脉冲定位块与松下Ethercat固定的参数
我在想是不是我对Ethercat封块的思路不对呀????请给位小伙伴指点一下!

网友A:
小众
反观汇川EASY,封装起来太方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松下PLCEtherCAT卖的可不便宜,好几千大洋呢!用这个要记不少地址!麻烦的很!

网友A:
回复 楼主:
所以啊,这种注定被市场淘汰
你去看看汇川的easy521,ECAT 8轴,CPU本体8+8个IO,1200就能拿下,
ECAT控制比codesys感觉还简单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开始选型的时候选了松下,客户定下来了,不然直接上汇川AM系列了!汇川性价比高多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对呀,codesys用起来还可以啊
这个坑只有自己填了,轴那就自己慢慢复制粘贴呗。

网友B:
把你的块贴上来看一下呗,这样一个图片也不知道里面是咋写的,怎么看的出来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