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10):
本人对西门子300PLC玩的不多,从机台上传程序后,下载到同型号的PLC的其它机台报不能建立模块连接,请问哪些原因导致?谢谢老师们指点。使用的MPI口传程序,USB300编程电缆,PLC型号是314C-2DP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人对西门子300PLC玩的不多,从机台上传程序后,下载到同型号的PLC的其它机台报不能建立模块连接,请问哪些原因导致?谢谢老师们指点。使用的MPI口传程序,USB300编程电缆,PLC型号是314C-2DP

1、PLC的MPI站号设置错误。
2、PLC的MPI口损坏。
3、PLC未处于STOP状态。
4、PLC未上电。

请楼下补充。

网友B:
5、MPI口波特率不一致。
6、MMC卡有问题。

网友C:
COM口错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人对西门子300PLC玩的不多,从机台上传程序后,下载到同型号的PLC的其它机台报不能建立模块连接,请问哪些原因导致?谢谢老师们指点。使用的MPI口传程序,USB300编程电缆,PLC型号是314C-2DP

1、PLC的MPI站号设置错误。
2、PLC的MPI口损坏。
3、PLC未处于STOP状态。
4、PLC未上电。

请楼下补充。

PLC不在stop状态也是可以建立连接的,传程序也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今天换了一个程序及新MMC卡顺利下载进去了,感谢楼上的大神们指点!

网友E(2023-12-18):
卡有时候经常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