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SMC气缸两边到位后异响(20230411)

楼主(2023-04-11):
像活塞配合不到位那种异响
左边到位和右边到位都严重异响,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
准确的说,气缸应该是发生一个很大的撞击异响之后才到位。磁性传感器才会亮。因为这个气缸两端定位已经在那里了!所以没有调节行程的余地
可惜手机发不了视频。

网友A:
先把负载卸了单独试气缸看看,如果还是这样那应该是里面的密封圈有问题了。

网友B:
保养很不到位,气缸里面极大可能混入杂质,气源估计也没除湿处理

网友C:
传感器的作用是什么?
检查到后气缸返回,~将传感器前移试试
还是停供气?~前移传感器试试
如果设计就是气缸顶到底,~传感器只是做个检测信号用,那就换气缸,or 拆气缸保养
这就是平时不注重维保的必然结果

楼主:
到两边末端后滑块响声大,震动大,螺丝都震断了。视频不太明显,现场很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养很不到位,气缸里面极大可能混入杂质,气源估计也没除湿处理
空气是洁净空气,除水除湿。气缸是外面抹的黄油,现场工作环境有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传感器的作用是什么?
检查到后气缸返回,~将传感器前移试试
还是停供气?~前移传感器试试
如果设计就是气缸顶到底,~传感器只是做个检测信号用,那就换气缸,or 拆气缸保养
这就是平时不注重维保的必然结果
传感器的作用是什么?控制气路切换。现在是到底后爆响,震动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传感器的作用是什么?
检查到后气缸返回,~将传感器前移试试
还是停供气?~前移传感器试试
如果设计就是气缸顶到底,~传感器只是做个检测信号用,那就换气缸,or 拆气缸保养
这就是平时不注重维保的必然结果
传感器的作用是什么?控制气路切换。现在是到底后爆响,震动大
那就将传感器前移试试~处理维保不到位,可能气缸经常运动到底的撞击,而且你说
“发生一个很大的撞击异响之后才到位。磁性传感器才会亮。”都撞机了再断气是不是有点马后炮了

网友B:
气动控制一个特点惯性大,不可能控制定位的,从原理上就说不通。

网友A:
看了你的视频,原来是带这么大一堆东西,不知有没有装油压缓冲器的,如果没有装,觉得应该前后都要加上

网友D:
两端没有油压缓冲器?两端没有压缩空气调节阀?或者两者都有,要么坏了,要么调节不对。

网友E:
这个不能单靠汽缸的,最起码你要用液压缓冲器

楼主:
液压缓冲器肯定有的,每边两个,也是日本SMC的。一共四个。Smc厂家人来了,说是气缸质量问题。谢谢大家

网友C:
质量问题可以索赔了
不过这样的控制再牛的产品也使不住,谁设计的~有点扯

网友F:
有些气缸本身就有缓冲,就是两边末端有调整螺丝,也能起到缓冲的作用。楼主不妨试着调整下气缸两端的螺丝。

如果还不行,楼主不妨查下该气缸型号的手册,SMC这方便应该做的很好,看看有没有调整螺丝。

有时候厂家售后也是****,反正不用自己出成本,不行就让客户换新。

楼主:
谢谢,厂家鉴定可能是内部脱磁了。但气缸损伤严重,免费换一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厂家鉴定可能是内部脱磁了。但气缸损伤严重,免费换一台。

看来SMC还不错,这条无杠气缸应该不便宜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厂家鉴定可能是内部脱磁了。但气缸损伤严重,免费换一台。

看来SMC还不错,这条无杠气缸应该不便宜吧
你们真幸运,这样的使用环境SMC 竟然同意免费换一台。我咋就遇不到呢?4千多的气缸使用10个月缸内活塞串气,外观看就是全新的,没有油污。SMC让发回厂家检测,检测结果说是我们气源问题不是产品质量问题。你有什么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厂家鉴定可能是内部脱磁了。但气缸损伤严重,免费换一台。

看来SMC还不错,这条无杠气缸应该不便宜吧
你们真幸运,这样的使用环境SMC 竟然同意免费换一台。我咋就遇不到呢?4千多的气缸使用10个月缸内活塞串气,外观看就是全新的,没有油污。SMC让发回厂家检测,检测结果说是我们气源问题不是产品质量问题。你有什么办法?
我们气源很干净,外面是抹的黄油。变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