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吊钩秤的元件?是怎样反馈信号?

楼主(2023-04-11):
这个元件就直接插入两个铜片中间。他是反馈重量信号的?

网友A:
磁通量?
好像是个线圈。

网友B:
可能
看安装位置,还可以看不装是啥后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
看安装位置,还可以看不装是啥后果
原来的不带,最近这一批就有了。

网友C:
多少吨位的秤?
看到一般的都是直接用称重传感器的,感觉旁边那个才是称重的。
可以顺着这条线看看接到哪里去了,然后看那边的接线端子上面有没有标识。

楼主:
旁边那个和他一样都也进主板了。旁边那个两根线,电压5伏。我感觉是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