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11):
前回说,屏遇到新软件要求升级,结果升级后通讯除了问题,监测是错误3~校验错误
按有关人员提示,重点检查了【通用串口属性】【设备编辑窗口】
也按提示修改了“采集周期”“等待周期”均不能解决问题
因为问题的产生是在屏升级后,忽略升级通讯是没问题的,所以认为是升级惹得的祸。

官方不同意次观点,又给了一个最新软件版本~3.5.1.6963
安装后问题依旧

试着打开去年做的一个程序,按要求转换了一下后下载到屏里,没有报通讯错误!试了一下读写数据都可以的。
打开【通用串口属性】没发现不同

再打开【设备编辑窗口】也没发现不同

既然二个程序的【串口属性】【设备】都一样,为什么一个正常,一个出通讯错误3?

真的是程序编辑出现问题吗,好像没道理,明天就编一个参数试试

你们有遇到过吗,怎么解决的

多谢

网友A:
昆仑通态的组态软件不是不能向下兼容的吗?你是怎么用新版本软件打开去年的程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昆仑通态的组态软件不是不能向下兼容的吗?你是怎么用新版本软件打开去年的程序的?
就那么打开了
点击【是】就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昆仑通态的组态软件不是不能向下兼容的吗?你是怎么用新版本软件打开去年的程序的?
哦 你是不是说用McgsPro软件打开用MCGSE编的程序?
好像不能直接打开,似乎看过一个帖说怎么怎么就能打开了,没试过,因为屏肯定要对应,又没遇到需求

楼主:
最新软件版本~3.5.1.6963,下载程序提示三个警告,这个√如何上去的?可能是转换中它加的,也可能是原程序有的,好在只有3个。

经过新编简单程序,可以确定是程序编制过程中那里不对付,在转换后造成通讯错误3

查找中~数据量巨大,从哪里下手好,在等建议

网友B:
软件确实是不行~高版本软件 好像打不开低版本软件做的程序。而且去上传程序都传不了!提示是什么软件做的不配对~要下载另一个软件才能上传。

网友C:
回复 楼主:
由于软件版本变化带来的麻烦搞死个人,特别是编程软件无法给出直接的定位点,崩溃。
昆仑通态原来的屏是基于WINCE的,组态用MCGSE。新屏是基于Linux,组态用McgsPro。底层不同,虽然能打开,但几乎没有继承性,特别是通讯的驱动不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由于软件版本变化带来的麻烦搞死个人,特别是编程软件无法给出直接的定位点,崩溃。
昆仑通态原来的屏是基于WINCE的,组态用MCGSE。新屏是基于Linux,组态用McgsPro。底层不同,虽然能打开,但几乎没有继承性,特别是通讯的驱动不同了。
能打开就少了很多工作量,比如页面结构,各个组件,……
甚至基本不动,上回只改了一下通讯参数,价时比极高

楼主:
客服的建议+朋友的方案,经过断续数小时的磨练,终于找到原因

被忽略的不该发生的小错误

项目是将曾经用的停产某屏,转换成用昆仑屏替代
有源程序,需要人工转换成昆仑用程序
先做了其中一个画面的大部,用手头PLC试验了一下,OK
注:此时做忽略屏的升级

继续其他画面的组态,与PLC的数据都做了,就差动态画面~需要再学习如何将“画出来”的图入围“元件库”

做了屏升级,结果再与PLC通讯就提示了错误代码3,经查是校验错误
其后就有了前面大家看到的情况

既然另一个在用程序用新软件没问题,既然新编小程序也能通过,那问题一定出在后来的组态上,那么多东西总不能都删除从来吧?

朋友的一句话提醒了梦中人~你确定错误代码3是数据校验错误?
对呀,既然是数据校验时出的错,那就应该在通讯状态上找问题

看帮助里的解决办法,~官方按此建议处理无果。

将后续添加的画面所使用的【连接变量】分段删除,某次就通了
哈哈 这个PLC比源程序连接的PLC小一号~开放的资源小,组态越界了
借个与客户使用同型号的PLC,再试就OK了。

看来  【常见故障分析】需要增加7.检查使用的PLC【连接变量】是否存在

网友D:
回复 楼主:
和触摸屏的通讯用的是USB还是网络?是不是原来WINCE的都不能通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触摸屏的通讯用的是USB还是网络?是不是原来WINCE的都不能通讯了?
232
没w的事

网友E:
软件可以发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