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12):
。夜班一台伦茨伺服,连续运行后高温,手感约75度左右。s71200,伺服驱动先后报错。编码器偶尔反馈不出数值(当前位移######。正常为数字)。伺服手动操作没反应,或过长时间才有反应。随后停机,风扇冷却降温

楼主:
。驱动err,有时轻微闪亮,有时完全红色闪亮。各种不工作。有大神遇到此情况吗?

网友A:
找个面板或者连上电脑,看看是电机温度过高还是伺服驱动器散热不好的温度过高。如果是电机温度高,就得检查电机,电机负载是不是有机械卡顿啦。

网友B:
运气不好的话,这个电机基本是不能用了,有点疑问的是正常运行这个电机是不会出现温度过高的状况的

网友C:
伺服编码器是异常。即使电机不动作,也应该有位置数值,不应该是异常码。伺服面板应该有故障码提示?

网友D:
有没有带刹车呢?是不是制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伺服编码器是异常。即使电机不动作,也应该有位置数值,不应该是异常码。伺服面板应该有故障码提示?
这款没有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带刹车呢?是不是制动问题
没接刹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