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方变频器频率高低不稳时高时低,面板和电位器没问题,外部端子不能启动

楼主(2023-04-12):
启动四方变频器e380频率高低不稳,外部端子不能启动,频率面板给定也不行,主板元件太多,不知道哪个位置坏,也恢复出厂值了,重新调参数都不行,面板控制也不灵,视频不能上穿,电脑也不不能成功上传

楼主:
图像和视频为啥手机传不上来

楼主:
视频手机无法添加

网友A:
先恢复出厂试试

网友B:
恢复工厂一般就是面板控制了,看看面板控制如何,缩小故障范围。

网友C:
要确认是真的频率不稳,还是显示不稳

楼主:
频率不稳,负载灯泡亮度变化比较大

网友D:
节能运行

网友E:
你先把操作面板换了再说吧,很明显你的面板已经不能正常操作了

网友F:
改参数,上下键增减频率或外接电位器调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