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12):
大家好,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嗯,变频器矢量控制永磁同步电机第一次上电要进行磁极自学习。那以后假如说变频器断电之后再开的时候还需要自学习吗?,嗯,这些电机磁极的数据嗯,会保存在变频器里吗?

网友A:
我们这里就输入电机参数后进行一次,以后就不用了。直到下一次更换变频器或是电机时在进行一次。仅供参考。

网友B:
那以后假如说变频器断电之后再开的时候还需要自学习吗?

不需要了

,嗯,这些电机磁极的数据嗯,会保存在变频器里吗?

是的,变频器在自学习时自动保存了

网友C:
二楼的老师说的很正确。
再补充一点吧,更换主板以后需要重新电机自学习,或者是自学习其他电机后再装到原电机也需要自学习。

网友D:
常规的变频器,确实要自学习,
但我们工厂生产的最新高端机子,用高速的DSP,已经不需要自学习。

网友E:
最近正在学习关于变频器方面的知识,准备开发一款简易的变频器。发现这玩意儿真的很复杂。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和解答。我很早以前干过电梯,那个电机也是永磁同步电机,就是一开始自学习之后以后就不用管了。后来干过一个厂家的高压变频器,是调试的时候带我的那个老师,我看到他就是断了电,停了两天之后第二次又调的时候他又学习了,可能是他那个主板没有保存好数据。那个是用的海汉德的那个编码器不是绝对值的,也没有电池的。

网友F:
换电机或电机曾经出现过过热问题就需要重新自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