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13):
本人维修的一款医疗用逆变设备因为年限长久老化程度较高,现出现运行中报过流或者大功率输出能力不足。已经排除板子问题,故障原因集中在模块本身。模块我用了以下4种测量方式均未发现问题,1 外加电源触发测量导通毫欧值  2 测量GE结电容  3 采用专用的功率MOS管分选仪JK9612测量  4 测量模块耐压.
(过流检测信号是通过四路霍尔检测经过运放电路和模拟开关到DSP)  首先设备的过流报警机制并不是短路,该设备配置了瞬熔保险常规短路会瞬间熔断母线电源输入保险.
我想请教的是模块本身为何会引起过流?过流的本质是什么  假如高频特性变差引起的模块疲劳至多造成输出功率不足如何会引起过流问题

网友A:
首先要确认报过流的机制,是采样电流还是测饱和压降,电路是否存在干扰,导致误报过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采样电流 电路板问题已经代换排除故障跟着模块走

网友B:
是2组单相输出的逆变器结构吗?过电流检测是依靠图1左边逆变器输出端的蓝色电流监测元件,还是直流总线上有电流监测元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四路交叉输出  四个霍尔元件检测四路的电流值

网友A:
你所有的方法,没有测试到通过大电流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