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继电器底座内部线圈通路与触点通路的间距感觉好小呀!危险!

楼主(2023-04-13):
近日一台变频器输出继电器触点烧了,这个触点带的4通道小型继电器,但小型继电器线圈完好,就拆开继电器底座一看,吓一跳!
这个间距真的太小了,如果遇到潮湿之类的就可能击穿。
4通道的拆了2个厂家底座,都有这个问题。
2通道的底座还是放心的,看来以后还是别用4通道的继电器了。
下图红圈中是继电器线圈通路与一组接点通路
再拆一种
赶紧用胶带缠绕一下
2通道的放心

网友A:
看图片上盖是不是有隔离的啊

网友B:
按照正常情况下不会出现电柜潮湿环境

网友C:
按照规范来说,实际距离很大了

网友D:
要解决根本问题

网友E:
潮湿天气,电气的设备都容易出问题,机器是放坏的不是开坏的

网友F:
明天我也把我们这继电器底座拆开看一看。

网友G:
14脚的中间继电器和普通优化型底座(针对施耐德而言),尽量用边上的两组,中间的两组尽量不用,是不是可以解决楼主的困扰?如果你用114M高端底座(施耐德),也会好一点。
另外,很重要的是触头容量问题,需根据负载选择合适的触头容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盖子盖不到这个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来设计是没有问题的,可以达到1.6mm间隙,但由于加工工艺和模具精度问题,我拆的这个甚至小于1mm间隙,看来是遇上伪劣产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拆开的这个,是线圈左边的一组风险大,就是与线圈端子在同一台阶的那个端子,另外3组没有风险。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明天我也把我们这继电器底座拆开看一看。
期待共享,等你贴子!

网友H:
一直是不喜欢继电器插座这个东西,体积大,接线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