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还有一个工种叫管工

楼主(2023-04-13):
抖音上说这是管工干的活,接下来就是焊工的事了。

网友A:
以前船厂有管道工,焊工。分工干。效率高

网友B:
我们这还是说机管电仪.
到现在,船上还不怎么接受仪控,它们习惯只有电,仪控归于电,更没有软件这行业分工.所以船用产品现在非常落后,当然一般由于封闭都比较有钱,它们都是依仗厂家,自己的标准非常糊涂.

网友C:
水处理反渗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处理反渗透吗

楼主:
抖音上有人问为什么要加红圈中的这一节,说是管件之间不能直连,也就是下面是三通上面是堵头,是不能直接焊接在一起的。

网友D:
有这么个工种了。。只是现在好多都不会分的那么细。。

网友E:
管工负责长短对接好及管路走向,对好后交给焊工焊接。红色位置很多外行人看来不用加,规定好像是接头与接头不能直接对接。

网友F:
以前在化工安装系统,管工是个很重要的工种。

网友G:
压力要求高的管道系统,两个冲压成型管件是不能直接焊接的,会存在拉伤隐患,我没查过,听说的

网友H:
分工很细啊

网友I:
我还以为是姓管的工程师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还以为是姓管的工程师啊
以前物业有个电工姓黄,
每次都叫黄师傅。。
不过技术真的很一般

网友K:
管工 钳工 电工 编工 销工 车工 铣工 磨工

网友L:
轮机和管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