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13):
例如,DATA[20]+DATA[21],其实是当成浮点用。

现在定义一个or_VAR浮点变量,

我想or_VAR:=DATA[20];

但是实际运行肯定不正常,问问大佬,如何实现?

楼主:
DATA数据块 22+23 数组,(绝对地址是D1922+D1923},上位机是浮点使用的,

现在就是想FB-FB传递,绝对地址当然可以解决,不知道ST内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例如,DATA[20]+DATA[21],其实是当成浮点用。

现在定义一个or_VAR浮点变量,

我想or_VAR:=DATA[20];

但是实际运行肯定不正常,问问大佬,如何实现?

1、对于支持绝对地址编程的PLC,你可以使用两个不同数据类型的数组,对应相同的地址。

2、对于支持泛型编程的品牌,你可以使用变体数据类型Variant,例如西门子的博图(仅支持1200,1500系列)
3、如果使用Codesys原生的,你可以看看ANY类型,如果是二次开发的,你可以参考厂家的手册看是否支持这个功能。

楼主:
直接用结构体,配方FB重新写.也更规范方便.

楼主:
哎呀,这个螃蟹不好吃呀

定义2个结构体:
S1:
名称:类型
i_VAR:INT
S2:
名称:类型
R_VAR:REAL
S_1:S1

程序重定义数组变量
DATAOUT: 类型 S1
DATA:0..28,类型 S2

这样表述:

DATAOUT:=DATA[0].S_1;

会提示: 变量地址编码无效.

DATAOUT 类型是S1,DATA[0].S_1类型也是S1,理论上是同类型的

楼主:
哎,太难了,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