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PM573 PLC断电重启后就报错,哪位大神给看看

楼主(2023-04-13):
PLC断电重启后报错,无法运行,编程软件可以联机,但是没法操作变量,哪位大神爸爸给看看,本人第一次接触ABB的PLC,相关手册也搜索不到

网友A:
如果你以前是正常的,这个有可能是你其中的一个模块出故障,要逐个排除

网友B:
根据你说的,停电后再上电出现的故障,有可能是你PLC的电池没电造成的程序丢失造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以前老员工反馈出现过类似的,也是不知道怎么弄的就自己好了,现场什么都没动,只是断电重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