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三菱QD75应用问题(20230414)

楼主(2023-04-14):
我指定的是使用0号加减速,为什么现在JOG和定位时,加减速效果不一样呢?实际情况是,我设300ms加减速时间,在JOG时就很明显有300ms的加减速。而在定位时,却是加减速为0,表现为伺服急速停止和启动。

网友A:
定位指定的加减速时间是1、2、3,不是0.
所以H0300是错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照手册所讲,高位设置为0的话,即使用0号加减速。Dr1、2、3、4、5,我只设控制方式(Dr2)为固定尺寸进给,对应03H,运行模式设为00。组合起来就是0300呀。是不是我理解的不对?望指教

网友A:
“定位”用加减速时间No.详细参数已指定了No.1/2/3;
而“JOG”的是可以指定No.0/1/2/3的。
按照定位识别符定义:
发送给缓存的数据应该为:H03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