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凌380伏变频器3.7千瓦,运行十分钟报e001故障,母线电压现实560伏,也不低,请各位大师给说下检查哪里

楼主(2023-04-14):
(无正文)

网友A:
空载报欠压和带电机报是不一样的!你哪种情况?

网友B:
运行的时候通过变频器面板监视母线电压的数值

楼主:
回复 网友B:
空载母线电压563伏,带负载558伏,看不出来母线电压低

网友C:
直流母线电压基本正常有可能是电压检测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D:
主回路电容容量不足,检测电路故障,负载瞬间变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已经更换新电容,让客户拿走测试机器了,老电容D值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