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14):
一台焊盖设备的加热片,左边起第5个没有其他5个红。这一组6个是一根整体的加热片。185mm电缆。感觉纳闷。

网友A:
同样的材料的话,流过同样的电流,外观表现应该是一样的,有设备测下温度就知道

网友B:
与其他位置的对调一下看看

网友C:
再断电休息时,清理一下,可能有氧化物

楼主:
一体式的加热片。不存在对调与氧化问题

网友D:
完全是制造质量问题

网友E:
这是什么加热原理?是不是和感应距离有关?

楼主:
普通加热片通上电压,就加热

网友F:
回复 楼主:
不正常的那组正面照片来一张,还有上下夹板那组位置有没有碳化现象。

网友G:
可能该组加热功率变小了,原因可能线路氧化阻值变大,引起加热电流变小,如果不处理形成恶性循环,加热电流会越来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