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FB284的AXISPOSOK问题

楼主(2023-04-14):
明明定位完成了,当前位置和设定位置一致,但是AXISPosOK没有置1,这个是什么原因。
一直是好的,设备运行了1年突然出现了这个问题
必须给伺服重新使能一下才能置1

网友A:
定位窗口设大点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啥意思啊,轴其实已经到了设定位置了

网友A:
参数P2544设大一点看看;
如果还不行就直接用当前位置和实际位置做比较得到到位信号,不用这个AXISPosOK了。
别问我为什么它不OK了,我也不知道……
正常情况下,相对定位、绝对定位、程序段运行完成后,到达目标位置时,或连续定位放弃任务后且定位无错误时,该信号为1。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就很莫名其妙的问题,手动JOG也动不了,只能重新使能,做了个报警提示

网友B:
应该是伺服运行停止后有报警了,进入控制器BD看看r945看看有没有故障代码记录,很大概率是有F7450报警,把P2542参数改为0,试试看

网友C(2023-12-18):
正常有启动了,它就会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