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K300

楼主(2023-04-14):
迈凯诺K300变频器制动怎么设置的灵敏一些,调了减速时间也不太好用,哪位大神可以赐教

网友A:
多大的功率?加刹车电阻没?

网友B:
如果你的刹车时间调到非常短都不合适你要求的话,建议你检查机械结构

网友C:
直流制动不是调整减速时间的 具体应该是制动功能打开 制动频率 制动电压 制动时间这些 参考下变频器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