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plc故障

楼主(2023-04-14):
西门子s7-300plc,突然停电,来电重新上电重新,STOP等闪烁一会常亮,怎么简单恢复一下,哪位师傅知道请详解

网友A:
根据手册重新操作一下启动,相当于复位一次,试一下吧,西门子这样的故障是比较麻烦的,运气好,一次就可以,运气不好,不排除你的CPU就这样牺牲了

网友B:
检测旁边的电源电压,或者找个好的24伏电源给它供电看看。如果有备份程序卡,换个卡试试或者连上电脑在线诊断。

网友C:
断电拔下mmc卡,不带卡上电,看cpu是否进入run状态,有需要的话做下清空操作,断电插入mmc卡,带卡上电,都无问题的的话会读卡运行。。。

网友D:
是不是CPU挂了哟!3楼的炒作搞起!

网友E:
在线看下有没有具体诊断信息。

网友F:
难道这要是挂的节奏?

网友G:
连机查看故障代码;